杂牌液晶的液晶屏花屏问题

楼主(2010-01-28):
1 杂牌液晶
2 排除了主机,显卡,VGA线的故障
3 排除了驱动板,电源板的故障,把屏拆下来接在别的液晶套件上一样花
4 屏的控制菜单也是花的
5 不是亮线
咨询:屏后面的逻辑板哪些元件会引起花屏?怎样维修?

网友:
屏电路 主供电的电压   滤波电容

网友:
屏板上的驱动芯片坏,屏侧面的矩阵芯片坏都会引起花屏

网友:
请问驱动芯片里面有资料吗?可否订个同型号的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