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有辅助电压,不能工作 求助?

楼主(2010-01-28):
求助    ATX电源有辅助电压,不能工作 求助  拉低IC494的4脚电压,电源还是不工作,输出电压整流肖管也检查啦 ,现在不知道怎么动手啦

网友:
有辅助电压了···那要查下主开关管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5V  12V   3.3V的输出管有没有问题··
  特别要注意主开关管电路的几个电阻··坏的很多··

网友:
有可能是IC494的故障

网友:
494有几个测试脚,本站可以搜索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