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地解决了NEC不开机的问题(维修经验)

楼主(2010-01-28):
客户拿来就说,一插15V的电源口,本本就会冒烟。。   而且他本本的电池也不翼而飞!   我就具体的询问客户,本本是怎么成这样的呢?   经过仔细盘问后:客户说是放在软床上,看电影看的好好的就自动关机了,而且还有烧焦的味道。。

   听完客户说的情况后,当时我心里就有底了,然后二话不说,拆开,插上电源,咦!~~~用万用表测,没电压。。  仔细一查,(此本本以前在西安修复过)电源接口是用棒棒胶粘过的,发现电源线给开了,心想不可能就这样好了的,果然插上电源,接口发烫,然后测出来15V经过双向二极管后再经过保险后就对地了。。呀当时就懵了,这么多电容可咋办呀?    NND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上电触摸法,插上后,把手放在电池电路的地方时,妈呀,好烫,当时就拆了俩个无极电容,一测,哇,15V不对地了,上电连屏,一切OK!

呵呵   此故障也许对老鸟或许不经意,但是对新手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小小一例,希望大家不要见怪不怪哦!

网友:
修理的方法用个3个  1: 问    2:看    3:触摸      不错

网友:
谢谢夸奖!  只是本人没有太好的本本维修基础而已,不然我就在基地称王称霸楼~~~~

网友:
修本本就是先件单后复杂.楼主谦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马哥,你太谦虚了。俺更菜。看了你的维修经验真是舒服。必竞长了见识。我这里没有很多机器老是没办法做BGA。你可不可以介绍个二手的啊。

网友:
看似很简单,但也不是那么的简单,楼主这个经验新手是要好好学一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你的,我不姓马!   马媛是我分手后的女朋友。。。   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李金刚

至于你说的BGA   我这里也没有BGA机器。。   我想问下这个本本的显卡芯片ATI S900  现在有点虚焊,如果做个BGA大概得花多少大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里哪里,哎,我差星哥您老远啦。。。我连BGA都没有用过呢!!!

谢谢星哥的支持!  谢谢了哦

网友:
学习啦,思路不错,做个BGA,这里最少得100吧!

网友:
我  靠  。在西安哪里修了。。这儿简单的问题都没有搞定。。。

网友:
沈阳BGA,80元

网友:
短路这东西挺好赚的 。。。。。

网友:
呵呵 这钱爽啊

网友:
沈阳BGA才80元?谁家啊?
是不是用牛皮纸给你做的啊。

网友:
做BGA这么平易的,做同行也少了点,以后怎么做下去

网友:
BGA机器便宜的啊所以赚的少了

网友:
现在维修的生意不好做罗。

网友:
BGA  80 也做啊  这 人 肯定挣不到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