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主板上判断CPU电源IC的好坏

楼主(2010-01-28):
问题如标题。。如何在主板上判断CPU主电源IC和从电源IC的好坏。。不知道个位大神有什么方法。

网友:
在确定主板各处无供电时,我感觉还是用代换法判断

网友:
最好的办法 就是查IC的供电 输入 输出 控制 基准电压。。。。
这样判断准确些,(因IC连接外围电路,记得排除) 个人意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是这样查的,一般的电源管理芯片都有工作电压和工作条件的,可以检测芯片的供电以及芯片的开关控制信号,不知道脚位的话可以去网上查该芯片的详细信息。如该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就可以判断该芯片的好坏了。

网友:
测试各角的供电

网友:
替换不行吗

网友:
在些先谢谢各位。我先用测量法判断。然的不行就直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