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V505MNCP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1-28):
通电待机电压为0。01,开关电流升到0。7-0。76,又回到0。58定住不动,请问里问题???

网友:
只有个电流不好判断,能再详细些或许有人能帮你。

网友:
电压正常不,打下阻值卡嘛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好像是内存没过,查查内存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把COMS电池正负极短接三秒钟左右,又还原试试,我碰到这样的机器有几台了。这是索尼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