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

楼主(2010-01-28):
6.3V820UF的电容能用6.3V1000UF的代换吗?

网友:
完全可以,容量相同,选耐压值大了,耐压值一样,选容量大的。

网友:
当然可以了,我经常是这样换的,因为懒得去找参数一样代换。
不过最好还是找一样的换,呵呵

网友:
可以,电解电容可以这样换

网友:
完全可以,要是小与820UF就不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理论上是上下不差30%,不过我平时都是按20%上的

网友:
可以的,耐压值一样,容量大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