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修好了个19#宏基的液晶

楼主(2010-01-28):
哎呦,提前声明下,这已经是我修宏基的第10个液晶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差的质量!

   同行拿来对我说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开机没有反应!   当时我拆开,测了12V  5V都有电压,拔掉灯管线后还是没反应,电源高压板和驱动板上都没有怀孕的电容!  再测高压板也没有短路,  当时就头晕了!!!   本打算换驱动板试试,  想到基地里以前有说过,换了个光电耦合器解决过此类现象的。。
   注意(换完光耦后,应该对驱动板放电,拔下连接头就可以了!)
   索性就换了个光耦先!  哎哟 ,,,换上此故障解决,指示灯亮,试机已经2天了   现在好好的!

   忘大家以后别走弯路。。

网友:
没见到质量有多差呀,换了个光耦就好了。

网友:
电压波动吗?输出电压都正常了还是光耦引起的吗?会不会按键漏电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这位仁兄,你是不知道我以前修宏基的,不晓得有多糟糕。。。。只是不想讲出来,其中的一次就是因为客户连续用的时间长,然后电源板发热导致粘在液晶后背的绝缘层都烧化了,然后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电源板就报废啦!只得从网上发了个。。。  电源板上的芯片很难找索性才换整个板子的!!

网友:
怪了。电压输出稳定怎么关光耦的事呢

网友:
是不是光耦不良因起的呢?想不通啊

网友:
不会的   已经试了俩天在我这里,,没有问题 。。。问题是我换了光耦后,就能开机了呀!

网友:
想不通怎么会关光耦的 事  我秀了不晓得好多液晶了 没换过光耦 ~!希望得到正解  高手麻烦给个短信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也不晓得,只是以前基地里有一位朋友发了一篇同样的故障,也是换了个光耦就好了。。所以我直接换光耦  OK   心中不由大喜。。以前说的解释我也记的不是太清楚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有好多时候都是那个看起来不可能有问题的件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 吓了我一跳 怎么还会有怀孕的电容呢

网友:
人家说的电容是鼓包的。

网友:
电容怀孕了,  就会胀起来。。。。。

网友:
电源高压板和驱动板上都没有怀孕的电容!   是不是你把她搞怀孕了

网友:
电源高压板和驱动板上都没有怀孕的电容!   是不是你把她搞怀孕了
引用 网友C:

一定是楼主搞的。

网友:
呵呵  LZ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怀孕的电容。、。。。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我想不是光耦的事.

网友:
估计还要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