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N 镭风3850-GD3 CF黄金版 HM512M V12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28):
本贴转载请注明来自CHINAFIX

好久没有发贴了,今天正好接客户一片ATI的3850不显的显卡,拿到售后经测试说GPU损坏,收费180于是转接到我这,拿到卡后仔细看了一下外关,然后测试无短路,上机测各项供电核心1.3v显存2V  .这几项电压正常输出说明PWM工作是正常的,DCA1.8V也正常。由于此卡到2B会报警然后正常跑码,说明没有找到BIOS信息,于是拆下风扇测BIOS引脚 1脚接的是上拉电阻 2  5  6是GPIO 分别测对地阻值发现2脚对地577,而5,6脚对地477明显不正常顺着2脚走线进一个330排阻,打值不正常拆下排阻测对地阻一切正常,从料板上拆件换上对地阻值正常,上机测试OK。
下面上图说明RP60就是330排阻,ROM芯片为25P05VP

下面再来一张正面的图

1脚芯片选择CS 6脚时钟-CLK 以及5脚数据输入-SDI  2脚数据输出-SDO
当sdi  sdo脚位上330电阻损坏后。导致无法将寻址信息送到BIOS。。。。导致读取BIOS失效。导致检测不到显卡。
CS脚片选低有效  CLK上升沿下降沿读取数据。1脚会有一个上拉的电阻测试的时候得拆下测比较准确
上图继续说明

网友:
对高手来说,什么都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楼号心细  这样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网友:
楼主这才是真正的芯片级维修,整个工作原理已经了解的很清楚,不像我都是瞎蒙

网友(2010-04-01):
我碰到的2 5 6脚对地都不相当,而且相差都很大,都是些NV的卡;ATI和NV的不同吗?

网友:
A和N同故障但检测过程不同,我修的这是A卡,不过对于RV515以下的可以直接从GPU下手 高点的A卡的ROM是由GPU的GPIO外接电阻组成设定值 请自己阅读我修复此卡的故障点你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