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液晶电源板烧毁求电源IC型号

楼主(2010-01-28):
飞利浦107S6液晶电源板烧毁求电源IC型号,那个大哥有图纸或者知道型号的告诉小弟一声,在次先谢谢了!!!!!!

网友:
图纸我这里有,顺便说一声107S6是CRT,不是LCD

网友:
这个是CRT的CPU哦,我要的是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07S6的电源IC型号

网友:
107s6本来就是CRT

网友:
这款飞利浦17的液晶型号也是107S6的和CRT也有这样的型号哈

网友:
应该是170S6吧

网友:
是的,弄错了   是170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