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此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急!!

楼主(2010-01-28):
首先此三极管Q33是一个NPN型的,B为控制极接地,而NPN是高电平导通的,这样一样绝定了此三极管记远不可能导致,大家帮忙看下小弟这样分析有没有错谢谢了,还有这个三极既然出现在此处肯定是有用,大家帮忙分析下起什么作用的

还有Q33前面的二极击穿时,此三极管就能导通的

完整图以下

网友:
你如何断定不能通导呢? 只要接地点是比发射极电压高几伏就有通导的机会。

网友:
你的分析是对的,但是只要2点的电压为低于-0.7V时,这个三极管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
对NPN PNP 的三极管导通不是特别的理解哎。。能不能讲的详细些

网友:
你那个好像是PNP 型的 哦 我只看了一下N 沟道的场效应管的图

网友:
只要1点的电压拉为-0.7的时候这个管子就导通了,也就就是三砐管的E砐为负的时候就有导通的条件了!

网友:
三极管导通条件,则应该(NPN型)Ub>Ue,Ub>Uc;(PNP型)Ue>Ub,Uc>Ub.哇 0.7 走0.2
上面的条件是不是需要同时满足,还是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就可以导通?

网友:
三极管导通条件,则应该(NPN型)Ub>Ue,Ub>Uc;(PNP型)Ue>Ub,Uc>Ub.哇 0.7 走0.2
上面的条件是不是需要同时满足,还是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就可以导通?
引用 网友A:

晶体三极管工作状态应该是集电结反向偏置,发射结正向偏置。两个条件都要满足。电流关系是Ie=Ib+Ic。不可能有NPN的Ub>Uc的情况。

网友:
是这样的发射极-0.7V就达到导通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没写错,那就是NPN的三极管,场效应管我记得跟三极管的箭头不一样的。。呵呵

网友:
这种三极管是带内阻的 B极不是直接对地的,当E极有电压过来时,电压会通过BE极之间的电阻流向B极,B极接地的电阻起到分压的作用,三极管开启幅度的大小由E极电压决定,B极有电压后就会导致pn结之间电压的移动,C极和E极就会有电压流过,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楼主是被这个接地搞糊涂了,可能是没想到还有比此点电位更低的负电位,只要能满足发射极正向偏置集电极反向偏置,管子就可以工作在放大或饱和导通的状态。

网友:
张老说的对,楼主如果对这个三极管基极接地可以导通不是很理解的话,可以找一些功放图纸看看,功放的差分前级电路中由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就是以基极接地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13的细心的讲解,开始我也这么理解的

网友:
些三极管不是主板上的吧。

网友:
我也糊涂了。除非E极电压为负,确实不可能导通。负电压从哪里来?

网友:
提供一下完整的图纸吧

网友:
看似电源防反接用的。

网友:
14楼纯粹胡说,扯进什么负电位,主板上哪里有比接地更低的电压?此三极管能导通是因为B极没有直接接地,中间有电阻,所以B极电压为正。
引用 网友D:

“此三极管能导通是因为B级没有直接接地,中间有电阻,所以B级电压为正”请问这B级电压哪里来的???E级电压又是多少???
楼主没上第二张图时谁能确定它就是主板上的呢?

网友:
我也觉得是防插反的      保护性的

网友:
这种三极管是带内阻的 B极不是直接对地的,当E极有电压过来时,电压会通过BE极之间的电阻流向B极,B极接地的电阻起到分压的作用,三极管开启幅度的大小由E极电压决定,B极有电压后就会导致pn结之间电压的移动,C极和 ...
引用 网友C:

好象有点不认同,照这样分析,E极永过比B极电压高嘛,因为B极电压是由E极通过BE之间的电阻和接地电阻分压而来,哪真是永远不会导通了,但B电压不是接地的电压倒是正确的

网友:
哪也就是说它能传低电平信号。楼主好像是IBM的图哦,

网友:
这Q33图中那几道曲线就是内置的电阻,在1、2脚间有个偏置电阻,到地这边也接了一个电阻,哪会直接到地冽.看这图纸是非常的眼熟,是IBM的典型画法,比后来出的其它厂家的图纸要好认多了,经我查找原来是IBMT60,73页的DC-IN。这Q33应该起保护作用,真的通了,Q36也就不通了,从而保护了后面的负载。和T40相比,这个电路是在保护方面做了改进的。大家可以参看一下T40的62页对比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我也来说一句,,基极接地,相对来说是0V  不会导通  但是发射机为负压的时候,就能导通!

此管子应该是接保护电路的吧~。楼主把全图发上来

网友:
看似电源防反接用的。
引用 网友E:

张先生此语中解

网友:
14楼纯粹胡说,扯进什么负电位,主板上哪里有比接地更低的电压?此三极管能导通是因为B极没有直接接地,中间有电阻,所以B极电压为正。
引用 网友D:

16楼这位兄弟你也太菜了,明白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吗?别说什么基极有电阻什么的!告诉你对这个电路而言不管基极接什么对NPN三极管发射机必须比基极电位要低!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弄清楚了再下结论。要问为什么自己翻书看看再说,看看场管和三极管的偏置电路到底有什么不同!

网友:
14楼明明是群英电子,怎么变成了美国大苍蝇?群英电子是对的,我不但批评错了,还说了脏话,向群英电子道歉。不过楼上可能没注意,我后来自己纠正了。

网友:
你说的很对。这就是防反接的或者有负向电压。如果接反的话。三极管就会导通。那那个场管D极和G极电压差很小的。就会截止的。当然那个场管必须是N型的。这样就会起到隔离作用的。还有一作用就是有负向电压。什么意思呢?  就是笔记本在有电池的时候。关机后拔掉适配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负向脉冲电压。一般在电源座子附近有一 个电感。大家知道电感的特性就知道为什么会产生一个负向脉冲电压。让那个三极管导通。场管截止。不让电池的电压过来。就起到保护隔离的作用了。明白场管的特型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下来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以上所有人都没有真正了解三极管。特别说C极有负压NPN管就导通的人。好心你们了解下三极管的E和C的参杂浓度,你们就会了解C极负极能导通三极管不了。你们就了解B极比E极电压高就会导通NPN。上网看看视频三极管的原理。

网友:
先看Q36的导通条件是G为高电位,R222的存在就会使Q36导通(如果Q36的原级是DCIN),DCIN_AMP_20则是个控制Q36截止的信号,当DCIN_AMP_20电平低于Q33的基极足够时(比如-3V),Q33就会导通并将Q36的G极拉低,使得Q36截止。同样DCIN_DRV也有这个作用。

网友:
没想到一简单的共基结构三极管电路能搞出这么多争议。看来又要我们的张老做一个图文并茂的教程出来了。

网友:
防插反一个二级管就足够了,这个电路结构决定了只有在负压的情况下这个电路才是合理了,也就满足三级管导通的基本条件,

网友:
笔记本在正常使用中都是用的适配器,应该不需要考虑反插

网友:
个人认为是过压或防止意外的保护作应,谢谢

网友:
传错了图是这个

网友:
100%是防止反接的电路

网友:
感谢大家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Q36也是问题喲,N沟道MOS管,电流为什么从S极到D极?内接S指向D极的二极管,场效应管不是等于二级管了吗?还要控制极干什么?

网友:
用模拟电路的思维方式已无法理解这个电路的Q33如何工作,三极管基本原理中有3个特性,
截止,饱和,放大。数字电路主要用截止,饱和2个特性,放大特性只用在模拟电路。
运用放大特性必须要有基极的偏置电路,而数字电路中三极管无需基极的偏置电路,基极接地是为了更加稳定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在Q33和D13,D106的组合电路中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个有条件的开关,这个开关的导通条件是当DCIN_AMP_20为低电平时,低于Q33集电极电位(集电极电位在7V左右,这个电位是Q36自举导通的条件),Q33导通后使Q36栅极处于低电位,Q36截止。所以DCIN_AMP_20是个保护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