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台机缺红色

楼主(2010-01-28):
方正478针的台机。SIS芯片组。
经测VGA的三基色输出有一个脚对地短路。跑线路VGA直接进NB。把电路中的两个电容去除还是一样短路。换NB后OK
NB型号:SIS661FX

网友:
维修思路很正确,其实台式机集成板的R G B有短路的没几个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集显三色短路我没有见过  显卡见过   俺也长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