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号了一台联想LXB-15E

楼主(2010-01-28):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LXB-15E,客户说开机o指示灯亮,屏幕没显示,我测下来和客户说的一样,我拆出来先把高压部分的5606侧一下,结果测下来是坏了,把这两个5606换成了5707,把高压线圈和变压器补焊了一下还是没用,就外接高压条,测下来号了就给客户了,可没过几天有这样了,我立刻拆开先把高压部分断开,结果还是这种情况,我就怀疑是数据板主芯片虚焊,补焊了下还没用,就把数据板的BIOS补焊一下结果好了,就给客户拿回去了,到现在还没返修

网友:
修这个显示器就得把那个PLCC32的座子去掉,把芯片直接焊在板上,这样可靠!

网友:
这个显示器数据板本来就没座子,我直接补焊就可以了

网友:
也  那个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啊 以后注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