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n025 MOS管、用什么来替换啊!

楼主(2010-01-28):
50n025有个管坏了,寻求替换型号!

网友:
50N025是N型MOS,参数为25V 50A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上有很多可代换/比如90N03。。。。。。

网友:
先找个 N沟道的 管子代上只要不是很烫就 OK 了 呵呵 我就是这样代换的

网友:
主板多着呢。我很少去看什么型号的,除了9916的,只要你不被都能搞好

网友:
比50大的就可以 55N03。60N03.70N03.80N03.90N03.09N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