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三星932GW黑屏现象!

楼主(2010-01-28):
我的一台三星932GW黑屏,开机显示几秒就黑屏了,关了液晶电源,重开也显示1-2秒黑屏,要反复重开关几次才能正常!拆开高压电源一体板检查加焊问题还在!发现有一个现象,显示器横放时能开显示器正常!为了修复,在淘宝上弄了块三星 G19P 932GW 740N 730N 730BA 743N 电源高压板 IP-35155A,发现这板不能用在932GW!后把这板退货!竖放开机黑屏总是不爽!自己把屏都拆了几次!有一次解体横放着发现开出来黑屏后,偶然动了一条灯管的线,发现好了(也不能确认一定灯管虚焊)!把灯管拆出来看看线都是好的,没把头子拉出来看里面的焊点是否有虚焊。重装上去,还好用了一个多月。前几天,气温突然升高,湿度加大!液晶又开不出了,把液晶横放了也开不出,要开关几次才能正常!
问一下高手,这到底是高压电源板有问题,还是灯管虚焊!

网友:
灯管引线脱焊也会这样。。。。。

网友:
灯管线受压破损对壳短路或者接触不良,建议更换相应的灯管高压线!

网友:
这个要重焊吗?好像不太好焊,焊好了还要热缩管,普通电烙铁能焊吗!

网友:
郁闷这个问题你要检测这么久啊 。你拿一套好的灯管测试 有知道了撒   换个灯管也比你这样快  ~!4条灯管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搞定~!

网友:
郁闷这个问题你要检测这么久啊 。你拿一套好的灯管测试 有知道了撒   换个灯管也比你这样快  ~!4条灯管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搞定~!
引用 网友A:
谢谢LS,我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是个DIY爱好者,手上没有灯管!看来还是去淘宝买四根灯管,再试一下!主要淘宝上那种免焊的灯管架不太一样!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灯管有虚焊的话,为什么来回开几次,就可以显示正常?

网友:
应该就是灯管接头焊点问题

网友:
檢查一下高壓線圈各脚到灯管線接头之間的焊点

网友:
谢谢楼上的高手,等实在开不出就拆出来看一下灯管的粗细,不知是8MM的还是9MM的,上下一起换的!

网友:
替代法就解决了

网友:
代换法是最好的办法了。一试就明白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只是个DIY爱好者,只有动手能力,没有配件可以替换!上次在淘宝上买了块高压电源一体板,卖家说可以用的,但换上去点不亮!还贴了邮费退回去了!

网友:
高压会打火。拆开用热缩管套一下看看。

网友:
还有这种是!?

网友(2010-03-16):
液晶又开不出了,今天把屏拆出来,把两根灯管拆出来接在高压板上,灯管显示正常!来回折灯管两头引出线,也没出现问题!现在还没回装,把高压板上高压线圈输出焊点加焊了一下,等有空再回装!没发现啥问题最怕回装后还是开不了!

网友:
再这样拆拆装装,屏都要要给我弄坏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