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触三下32.768晶振才能开机,哪里的故障?

楼主(2010-01-28):
一块主板,短接开机针无反应,用镊子或手碰触32.768晶振一脚,通电开机,但通过检测卡发现CPU无工作,再次碰触晶振,检测卡内容开始变化,到检内存的C1时停住,只有再次碰触晶振,检测卡会再开始变化,直到有内存自检声,显示正常。
一开始更换晶振和晶振的两个电容,故障不变,更换新南桥,还那样,又换了IO,还是这样,到底还有哪里的原因啊,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试着加温下南桥看下,,,,

网友:
加温没有用的,要将南桥拆下来重新植珠再打上去才可以。

网友:
可我是用返修台重新作的新南桥啊,是不是应该能排除南桥原因

网友:
像这样的,你都试过了,从新装一个好的SB呢

网友:
你应该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啊

网友:
LZ其实没必要换谐振电容的!  直接换个实时晶振就可以。。。   如果还不行,LZ可以试着再换一个晶振好了了。。。  别走弯路!!

网友:
我先换的就是晶振和电容啊,连换了三个,确认不可能三个晶振都不好,才订的新南桥,换上后还是不好,又换了个IO换上,我的焊工极其了了,有点怀疑IO没焊好,可不大敢再试,怕把焊盘给弄坏了。关键是故障和以前一模一样,难道我焊的不好还能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故障现象吗,所以上来求助,看看还能有什么原因,要换北桥的话又得订货,时间太长,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先换晶振 和协整电容容易些 换SB 你 牛X  楼主 太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