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如图的硬盘板

楼主(2010-01-28):
求个如图这样的硬盘板,本人新手上路,请教大家这相硬盘板上的两个集成烧掉,如果找个同样的板换上,硬盘里的数据是否能找到

网友:
烧板一般不影响数据。

网友:
U4的盘,找个一个的板换上去得了...换板数据不会有影响的.
一般换板满足大芯片型号对得上就得.不行就对换下ROM吧.

网友:
酷鱼四的板好找,你是那点的,我有

网友:
我有一个20G版本的,要的话就40块,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硬盘也算是有板载数据的,只是匹配容易些,只要找到3.19的板就可以了,实在找不到,只能自己写进去了,不过很易刷死这种板

网友:
有这种板的朋友请上图,报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淘宝网上 搜下

网友:
我有,不过不一定能找回你的数据,数据重要请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我有一样的电路板,20元要的联系我,

网友:
楼上的价格还可以,换板时记着把ROM芯片也一起换了

网友:
ROM版本一样,磁头定义一样的就不用换ROM了。

网友:
我有一样的电路板,20元要的联系我,
引用 网友A:

咋样跟你联系,请留联系方式

网友:
40G跟60G~定义不一样吧~最好连BIOS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