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缺色 修好了

楼主(2010-01-28):
前天修个主板 本来看跑的代码应该是亮机了  就放到一边没管他   后来上显示器 发现严重缺色  于是打VGA 1 2 3PIN 发现1 2PIN的阻值都是无穷大  于是看了下 VGA附近有三个小电感 量了下电感对地阻值 都很正常  又测了下 电感是否熔断 发现都是好的  于是直接飞线到了VGA接口上

问题解决了
只是想不通这俩个线怎么会断掉呢  外面是看不到哪里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你没有跑线吗?跑跑线看是不是中间的电阻掉了

网友:
还是先测试一下 是不是通的在搞撒 侧到不通了  肯定缺色了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