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主板正常,进系统之前必按Del键进COMS后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1-28):
客户拿来一主机,

说开机正常,就是进系统之前必按Del键进COMS后才能进系统,进系统之后,什么都很正常,关机再开的话,又要重复上面的操作才行.

进系统后里面的时间都是正确的.

如果不按Del键进COMS的话,就是找不到硬盘,但是COMS又是找到了硬盘的.
显示两行英文字母:
Verifying DMI Pool Data..........................

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主板型号:MSI 865PE-V2(主板电池有3V)
COMS跳线上有跳帽,也有3V电压.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类问题的没!反正是我第一次见.................................请指教!

硬盘是串口的80G,我换一个硬盘插槽,就好了,不过换到原来那个槽还是那样的。。。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未果!期待高手拔箭相助!

网友:
怪了 是不是 硬盘的跳冒没有设置到 主盘 之类的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上就装一个硬盘哦

网友:
LZ说得问题我还没遇见过,不过你可以用替代法换 把硬盘装在别的机器上看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一件一件的换 (纯属个人意见)不知是否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
重做系统,如果不行,就要看硬盘接口,数据线有没有不良的地方。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我也觉着应该先刷BIOS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硬盘快Over了,启动时间加长了,在预设时间内CMOS检测不到硬盘!
把硬件检测等待时间加长一些!

网友:
应该是CMOS或硬盘接口电路的问题

网友:
在老的笔记本上碰见过,也是未果!开两次才能进系统。

网友:
重做主引导记录MBR,或用FDISK重分区试试。

网友:
换根 数据线, BIOS 有个 硬盘检测时间 的设定参数(记得不清楚,应该很容找到),将其设为 "35";

若果以上无效,那可能是 主板硬盘控制器 故障。

网友:
换一个硬盘 试试  我有台笔记本跟你的毛病一样  开机要进CMOS才能正常启动  每次都要这样 ,换了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先确定到底是哪里问题 在针对问题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