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元件焊接

楼主(2010-01-28):
用热风焊台拆卸主板上的元件,用三百五到三百八温度 三到四级风速,为什么拆一个烧一个,拆卸过程是离元件1CM左右,三十到四十秒左右,问题出现在哪里 ,恒温焊铁在焊接的时候一般把温度恒定在多少度比较适宜

网友:
别对着一点吹
这样很容易把蕊片给急速加温而过热烧坏

网友:
没有对这一点吹呀,我也是沿着焊脚均匀吹得,搞的我好郁闷呀

网友:
有10秒就下来了 你是不是吹的时间长了啊 移动的在快点  用镊子夹着芯片 这样节省时间 不要很用力 会把焊盘扯下来

网友:
吹什么元件啊,速度太慢了吧

网友:
先在料板上练,掌握各种元件的时间,一班温度400度(灵活点枪不一样也有差异)风3档,风口转动快点,距离0.5--1.0CM,多脚IC先穿两小铜丝在下面,用镊子提着,一但锡溶轻轻就提起了。

网友:
我拆的是三极管、场管之类的,如果涂点松香在上面效果是不是很显著呢/

网友:
呼啦圈的方式拆任何元器件!

网友:
7#正解,多加练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