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吱吱响 导致电压不稳定 请教大家

楼主(2010-01-28):
如题

AOC 772 显示器 前面板电源开关 不是很灵敏,有时候多按几下才能开关。

经常出现吱吱声,此时 家里的电灯会闪动忽明忽暗,电脑会直接关机,像停电一样,再次开机才可用!(机箱电源和显示器用同一插座)!

最近无法使用了,只要显示器一吱吱响,机箱就灭了,机箱换显示器没问题!可判断是由于显示器引起的电压不稳造成的!

刚学维修,猜测是显示器开关附近影响频率的原件有问题吧!请高手指教!谢先!

网友:
没修过这种问题。你先测量电压看看

网友:
顶,我跟你的情况一样,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用最笨的方法从电源查啊慢慢向后推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你测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220v输入回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