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不正常(已上图)

楼主(2010-01-28):
一台优派E70F 据客户讲以前有时显示两边向中间缩 但稳定不反弹 拍一拍就可以接着用。。。 现在就是拍也不管用了。。。
拆开加焊TDA9112未果 向大家请教这种一般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消灭零回复:像是行部分有虚焊。

网友:
是上下两边向中间缩还是左右两边向中间缩?

网友:
行幅部分电路

网友:
行幅和二次电源

网友:
行电路部分有个带散热片的三极管,换了就好了,不行的话把紧挨着它的一个二极管也换了肯定好。

网友:
检查行幅控制电路,行幅管及其推动管。

网友:
行幅电路 和 供电电路 很可能是有虚焊点 先加焊 检查行供电部分的电解电容有无漏电现象

网友:
二次电源坏,重点检查,不像行副的问题

网友:
行幅电路有虚焊的

网友:
行部分有虚焊...............................

网友:
解决过一样的问题,可以测二次电源有没有110V,同意牌主的方案

网友:
哼!  此故障肯定虚焊。。。   80%是行场偏转插座虚焊了。

网友:
行部分有虚焊,检查行幅度管理的部分。这个我修过2台了,焊了就好了。

网友:
对根本不用发贴上来,先加焊再说~~

网友:
枕形电路出现问题,查一下枕形电路,一般变窄都是那个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
感觉2次电压没有上去 查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
顺着偏转线圈插头(远离行管C集的那端)找,看信号是怎样最终到地的,在某个地方有开路故障,使流过偏转线圈的电流小了,所以行幅小,不难修的。

网友:
先把高压部分补焊一下

网友:
行部分有虚焊

网友:
更换TIP122看看行不行

网友:
枕校电路和行幅控制电路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