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17寸液晶无显示

楼主(2010-01-28):
宏碁 17寸液晶无显示,电源灯直闪就是无显示,拆开电源板发现有几棵电熔爆了,请问一下高手,怎么测电路,看看其它电路是否有问题,看到保险没烧,望高手指教。
电源
问题

网友:
那就先把电容换了再说啊

网友:
先把那电容换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
先把这几个爆了的电容先换掉再说吧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爆了会造成电压不稳,MCU无法正常工作,所以电源指示灯所以会闪

网友:
我今天就是修了个优派17液晶显示器,外接的适配器里的4个电容都鼓了,显示器的灯一闪一闪的,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电容最大机会坏,先换了再说。

网友:
大家都说的对先换了再说!

网友:
灯闪的一般都是高压板 活电容的多 先换电容再说 先把明显故障解决
在测量

网友:
我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换了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