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19液晶.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0-01-28):
手头有一个屏碎了的显示器,闲来无事给它拆了个彻底.就是想看看屏是什么结构.传说中的灯管是什么样了.
真是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原来就是几张膜啊.

大家能看出来是哪碎了吗?

看一下大花脸

拆掉了后壳

取下电源板和驱动板

来张正面的, 真白

(不知道这个屏是什么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望告之

灯管接口

几张膜不知道是什么,

这块厚板看起来有点像亚克力板

见到了传说中的灯管.好像家的日光灯,不知道接上能不能亮.

在那板厚板下有一张白色的带网格的膜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用来练手正合适,,,

网友:
晕 这些东西你还是看看液晶维修的 资料吧 基地有提供的 了 哦  ~!

网友:
这几张膜分别是滤光膜  柔光膜 增亮膜 偏光膜     其中去掉偏光膜  看显示器就是白屏  别的就不知道

网友:
回楼上:滤光片和偏光片都不在这几张膜里,请不要误导
回楼主兼顶3楼的:应该先学习一下坛子里的资料
并且楼主所说“不知道这个屏是什么...”那张,其实才是核心部分,液晶玻璃和二级驱动电路板还有三级驱动IC(绿色小软线)

网友:
4楼纯粹搞笑的

楼主把屏和背光源分开了
屏就是那个很薄的,基本上你的显示器,大部分的价钱都在那个上面,屏2边是偏光板,外侧偏光板下面是滤光片

背光源就是灯管,导光板,你那个像亚克力的膜应该是上扩和下扩

网友:
看错了 你说的那个像亚克力的板就是导光板

网友:
那你以为屏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那你以为屏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引用 网友A:

偶以为和计算器上的一样,就是一片玻璃。

网友:
那几张膜就是光导组件,,没什么研究的价值。

网友:
看不出屏是什么型号,倒是看出了屏压下下面的那张老显卡“SIS 6326”,是当年号称支持硬件解压DVD的第一代AGP显卡

网友:
屏幕没有看出来事那里有开裂

网友: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网友:
高手云集啊

网友:
是啊,没什么东西,拆了很多,

网友:
看不出屏是什么型号,倒是看出了屏压下下面的那张老显卡“SIS 6326”,是当年号称支持硬件解压DVD的第一代AGP显卡
引用 网友B:

好眼力.
无意中翻出来的.库房里有好多

网友(2010-03-03):
晕,不至于这样吧,光学会拆可不行还能装回去那才行

网友:
学学楼主,有机会自己也去试一试

网友:
晕,不至于这样吧,光学会拆可不行还能装回去那才行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点放心,哥们能拆也能装。
目前为止还没有我装不上的机器。

网友:
有这样的旧屏拆着研究也好。

网友:
你没时研究那几张膜干什么啊,难到想修那东西唆,,我都是咋个拆下来咋个按个切,拆那东西主要就是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