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X32奇怪的不充电

楼主(2010-01-28):
电源适配器插上去,会在电池跟交流电源循环切换,屏幕一亮一暗   奇怪就是无待机电流,没3V和5V也可以正常触发开机 , 就是说单用电源也可开机,但是屏幕还是一亮一暗,就像把电源适配器循环拔插一样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下是不是高压条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供电问题三,看一下TB芯片麻,待机3V和5V应该也来,为什么没有也来,这是一个大疑点。走这里下手兄弟。

网友:
AC与电池检测电路出了问题.好好查查吧.论坛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了,照着别人的例子也能修好

网友:
AC与电池检测电路出了问题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0308-1-1.html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