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AD1981B 声卡故障

楼主(2010-01-28):
HP NC6000 AD1981B 声卡故障
下了管方原装驱动,出现如图1
AD1981换了两个了,周围电容全部换过了。。
没思路了,请兄弟们帮忙。
补充问题:
1,驱动之前是好的。
2,MAX声卡以前装过很多,是不好装,但现在可以肯定不是软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和声卡的数据通信也问题了!

网友:
有这种可能。南桥有加焊的痕迹。

网友:
下个图
应该很简单
1,25脚有没有电压
11脚有没有复位

网友:
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声卡故障的  感觉声卡硬件损坏几率很低

网友:
我估计是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南桥  二是声卡时钟 三是功放

网友:
呵呵,还有个简单的问题,不要修了,换个垃圾点的独立声卡,比修主板便宜

网友:
我还没有修过声卡呢,高手说说呢,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如果是硬件问题,看看我上传的SNAP1上的两个电容,有没有电压,一般是2。2V或1。6V,如果没有,可能就是电容坏了;如果OK,看SNAP2所标的信号,到南桥的信号,如果空焊,就侦测不到声卡。

网友:
学习了!!!还期待有人能将看图搞个详细的教程出来好呀!

网友:
你这个驱动对么?硬件ID号是?

网友:
系统装的是 手动版吗、

网友:
我感觉应该不是声卡的问题啊,声卡硬件已经找到了,而是不能运作。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不对,楼主在试试

网友:
#10 的兄弟, 你的想法和我的一样, 在第一时间 量了  供电, 复位3.3   , 还有就是到南桥的对地值,
你图一标的 电容 有2.4V (表有误差)。。
我说下我处理的地方
1, BIOS 重新刷过
2,AD1981B换过,周边的大小电容都换过。
3,南桥植了个新的。
4,有台一样的OK机器,我把正常它的硬盘直接拔了插在这片板上, 还是一样。!号。 呵呵。

网友:
前两种可能是有的,但功放的可能没有的,,,如果是功放的问题 那至少说在系统中驱动是可以正常安装的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故障,SONY的本本,换了个电池电源转换芯片就OK乐,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可能是供电不稳定,杂波太大,造成的无法正常装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