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版主指导个思路-----指示灯闪的疑难故障

楼主(2010-01-28):
dell m993 冠捷代工的,不连信号线加电出现提示无信号输入的画面,连上后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就是没开主机也是一亮一灭。一秒一亮
刚才测了下电压,加上电,不连主机时,屏幕提示无信号输入时,G1  -65V ,G2  235V  R、G、B 为58V 59V  57V全正常,此时将信号线插入主机,(主机无电),电压便消失,指示灯一闪一闪,拔下R G B与尾板连接处,依旧,查行、场同步信号输入到微处理器41、42脚的元器件没坏件,哪位高人修过这故障,指导下
没思路了

网友:
正常情况时,加上电不连主机,提示无信号输入,过会儿就进入节能状态,切断6.3V 12V,此时指示灯才一闪一闪。等待信号的输入,现在情况是,不插信号线,反而长期提示画面,且各电压正常。一插信号线,立即进入了保护状态了。

网友:
是否CPU的时序出错???

网友:
修过三星显示器的微处理器坏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那就只有换CPU了,可是找不到原装的

网友:
呵呵! 在淘宝网上买撒! 。。。。。。而其CPU也不贵。。。

网友:
想先刷个程序看下,哪们有啊

网友:
换了MCU,刷了24C08,依旧。只有版主指点迷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