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30 开机就白屏。

楼主(2010-01-28):
一台清华同方。别人修过拿过来一看。蓝桥短路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把屏线的些全部接好。不上硬盘光盘啊。电流到0。74。 问题是屏一直是亮的。没有修号啊, 不接屏线的些。只有0。4左右。CPU电压有啊。 请问那个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哦。这个机子别人修过北桥啊。
cpu

网友:
屏上有3.3吗

网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有人改过高压板的吧。如果是这种白屏的话没任何意义的。裸板不上屏,看看电流多大,如果可以上个诊断卡看看跑不跑代码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