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V不上电

楼主(2010-01-28):
一台华硕A3V的机子,有3VA和5VA,后面的电压没有,开机电压拉低不加电。
有知道的朋友能帮帮忙吗?

网友:
看看开机芯片外围电路是不是都正常,不行换个开机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芯片换过了,不行。谢谢。
顺便问下大家这个机子待机状态下除了3VA和5VA,3VO和5VO也应该有的吧?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多是不触发前是没有3V 5V的,但会LDO产后的3V或3V 5V都由LDO产生,触发后才有3V 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LDO是什么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