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跑 87

楼主(2010-01-28):
测试卡 跑87   电流 0.65左右  CPU 供电 0.98  开机芯片换了  BIOS 刷了免安版的跑DF  都不行  还有啥办法?

网友:
今天刚搞好的,要有0192报错重刷下BIOS可以

网友:
我这块板子有密码芯片的  换了一个拆机的过去也不行  BIOS 现在找不到  哪位有麻烦发一个上来吧

网友:
T40无安全芯片BIOS

网友:
楼主试更换H8!

网友:
楼主,2楼正解!

网友:
安全芯片要拆除的吧

网友:
最后一招 加焊南桥 北桥  已经 OK 了  用的是无安BIOS  把芯片也给拆了

网友:
跑87是一很广的故障。。。。不好说定是哪一部分的问题。。。。一般是H8虚了也会跑87。。。南桥也有跑87的。

网友:
跑87是LPC总线上问题,一般情况就围着LPC这几个总线电路修,

网友:
今天碰上一台T42跑87 ,安全芯片和H8换了没用,最后压南桥跑全码了

网友:
你那是板载的安全芯片,拿掉重新刷一个不带安全芯片的程序就可以

网友:
CMOS的问题吧

网友:
又学习了,上次遇到跑8587以为就是安全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