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NX9040 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0-01-28):
在来请教个问题 看图 ...
这个图是 HP NX9040 中的EC芯片;PC97551 的截图 。

在按下开机键时,低电平从EC的二脚过来。EC 二脚接到低电平后会有4脚 发出一个信号经过D22的二极管给南桥,我不明白的是;此信号是到达二极管的负极的,那信号是怎么过去的 ?  还有此信号是给南桥的, 那这个信号的作用又是什么  ?
请各位兄弟和版主 帮忙解答下 ..  谢谢

网友:
二极管+ 本来为高 。当 4脚发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拉低+ 的电位。所以就触发了南桥

网友:
好象是发错版块了吧.提问到维修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