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1-28):
我这有台夜晶显示器,开机后只能显示一下就变黑屏,同样的开关键关掉从新开也是显示一秒左右就变黑屏,高压板已经换成新的,双灯的,会不会是双管有一条坏了

网友:
高压保护了。很有可能是灯管

网友:
高压板已经换成新的了,剩下的就是灯管了

网友:
如果是高压板换了新的,并确认没有问题,那一定是灯管有问题了,建议,用测量灯管的工具(自己做个),一根一根的测试,哪根坏了换哪根;

网友:
当不亮了的时候你看一下高压条的控制电压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的话就用自做的灯管一个口一个灯口的试看一下是哪个或者说是哪几个灯口接上你的好的灯管好了的话,就说明是哪个或者说是哪几个灯坏了,要在你高压条改得好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
拆开检查各个灯管,我有一次遇到一个灯管的连线处烧糊了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收灯管问题么??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是接灯管的线断路或者是灯管没有跳起来(灯管坏) 还有的液晶拆开屏以后直接能看到灯管碎掉。。。你的问提。。高压板以换过。。。。只要却认板是好的。。就直接开屏检查灯管。。开之前建议先拿灯管测试板。。先测试一下。。以免误判造成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