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754针主板放上CPU无核心电压

楼主(2010-01-28):
今天我在店里遇到一个AMD754针的小板、牌子和型号忘了,这个主板的毛病就是放上CPU就没有核心电压了、其它电压正常。放上假负载核心电压就出来了,
开始以为是cpu的问题换过了问题依然存在,希望各位能帮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
上个带灯测试仪,看有没有空点```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北桥短路了把电压拉低,做桥吧

网友:
这情况, 我都是考虑桥。。。。。。。。。。

网友:
先检查一下CPU电源管理IC,可以替换一个试一下,如果问题依旧,就要考虑桥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VID识别电压的反馈是不会有供电的,而VID识别电压不仅有CPU还有南桥和I/O,这要看主板是否为单芯片。而假负载不像CPU那样VID识别针脚有接地,所以PWM可能无法识别CPU,而假负载的电压是桥给的。若桥损坏,CPU一般不会有供电或电压低,而假负载因于桥联系很少,可触发VID供电。

网友:
先在上CPU的时候检查VCORE芯片的VID ,EN

如果外围条件都正常,就是没有VCORE或者VCORE偏低
直接加焊桥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我遇到一块就是这样的,我也换了IT8282M但还是一样,后来发现是其控制输出的2。5v所连的电感有问题,换了就好了。遇到过两片了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上U后查一下2.5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754的板子,难修就难修在控制上电时序的8282m,有一个受他控制的电压不正常都不会有cpu供电

网友:
VID识别电压 南桥与io都会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