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10C乱跑码不停,机器不亮

楼主(2010-01-28):
客户拿来台N610C ,故障现象如下:1,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键,电流跳到1.15(在0.99-1.15A间跳变)机器不亮,诊断卡跑乱码一直不停的变化(有两根内存插槽,插期中一根,诊断卡乱跑不停。插另一根槽,诊断卡跳变几次后在D1停住不动。2,不插CPU,可调电源电流在0.55A,停住。不 插内存,诊断卡跳变几次后跑E1。自己已加焊过内存槽,换了SMSC LPC47N252超级I/O.无果,故障现象不变。。。。。。。。。求助中。。。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怎么没人指点一二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原因,你开机的时候用点力按住北桥,看看有没有转好,如果没有,先刷BIOS,再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