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1-28):
今有一ACER 4710机器.能正常开机.但屏不显示.外接有显示.望朋友们把把脉!!!
不显示

网友:
屏的方面比较大,最好用一个好屏去试一下.显卡故障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宏基的屏线一般坏的较多,有条件的话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显卡可能性也非常大的

网友:
换屏换屏线,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无非就是屏,屏线,显卡了。慢慢排除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是比较大的

网友:
打下阻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