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进了给解释一下!

楼主(2010-01-28):
1:我不明白供电线上串联2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2:下面的电阻一段接地为什么供电和地不短路?

网友:
分压的 形成信号接地当然不短路了

网友:
什么是短路?有电阻怎么会短路?

网友:
分压。  有电阻当然不短路。

网友:
分压我有点明白调整R1和R2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电压不知我这么理解对不?

形成信号接地当然不短路了:这句话我还是不能理解能不能说的详细些,问一下R2到底有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
有电压当然有电流通过

网友:
谢谢解释有点明白了,如果没有R1可以把R2看做是个假负载供电没有直接对地短路可否这样理解?

网友:
分压。  有电阻当然不短路

网友:
这个一般用在放大电路中的比较多一点主要是用来稳定直流工作点。

网友:
作用是分压,有电阻自然不会短路。电阻可以说就是个负载。

网友:
电阻串联分压,并联分流。

网友:
分压电路,可以搞出的电压电流一般很小,做启动用做合适了

网友:
对是分压的作用,很易理解。

网友(2010-04-12):
分压电路,至于下面接地是为了形成回路
所有电路都要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