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板不跑码问题请教!关于时钟芯片

楼主(2010-01-28):
462CPU板,型号为MB-KTV600ALPRO.全板的供电查了都正常,有复位,不接内存 显卡都不报警,板上有二个时钟芯片,一个有晶振一个没有,用手指摸得没有晶振的芯片发烫,型号为93718CF。此芯片一时半时找不到,所以请教大侠问题是不是跟这个芯片有关?

网友:
时钟IC本就稍烫的,  这样说很难确定是不是坏。。。。。。

网友:
有道理,问题是现在是有晶振的主时钟IC不烫,副时钟IC有点烫。除此之外没什么可怀疑了,I/O是W83697AF。跟这个有关吗。应该没关系啊

网友:
W83697HF吧?貌似没见过AF的

网友:
I/O的后缀是AF,没看错的。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