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我一下:我有一个简单的倍压电路可是我看了很久都不懂

楼主(2010-01-28):
我是理解是:当正半周冲电时都有电流流向c1,c2(c2是通过负载),我上网查了很多这种资料,
都是这么画,都是说电容是串联的,都没有说当正半周时有电流通过负载流向c2,但按照我的电流的路径应是并联(c1,c2)的才成立啊
要是是并联的话,c2的电压应也是基本等于c1电压,那么当负半周时,c2就会和电源串联,那这不是造成电源与c2的线路之间短路了吗。
我知道肯定是自已错了,但不知错在哪,哪们朋友要是理解的话,帮帮忙,我自已也是想了非常久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
看你的图我自己也搞不懂了,当正半周的时候,点流从A点过D1,给C1充点,不给R供电,当负半周的时候电流从B点给C2充电,同时C1在C2的电压基础上放电,电流经C1过负载,从D2流向A点。也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不对,我以前看到的图和你不太一样,我那个图好理解,你这个希望能听到高手正解。

网友:
正半周不给负载供电??电容充电时,电压会声高,那就会有容抗,不是电容说不给就可以不给的啊,你以前看的可能是半波的,我这个是全波的,半波的我一看就明白了,没它这样的气死我了

网友:
正半周假设A点为正,经D1向C1充电,在C1上充得电压V:负半周B点为正,经D2向C2充电,充的电压上正下负V,这从负载看就是由C1与C2上的串联的电压是2V

网友:
经过的人给点提示也行啊

网友:
冲电是这样冲没错,但我的意思是说当正半周对c1冲电时,它也会同时向c2冲电啊,这样c2就会有电压而且是下正上负,那在负半周时c2不就与电源电压相串联,不就短路了吗
我的问题,正半周冲电时,其实c2会有电压的,但书上没有说,如果说没负载那绝对行,但有负载就真的不一样了

网友:
正半轴给c1充电 负半轴给c2充电 电容不充电时电压为u 充电的时间很短 所以充电的电容电压也是u 电容串联电压相加 不就是2u了么 倍加电路啊  这种高频电路不能静态分析的

网友:
冲电是这样冲没错,但我的意思是说当正半周对c1冲电时,它也会同时向c2冲电啊,这样c2就会有电压而且是下正上负,那在负半周时c2不就与电源电压相串联,不就短路了吗
  你的理解有误 正半周给c1充电的时候 电流的流向是 a d1 c1 b 形成回路 这时候给c1充电 而c2在这时候是没有电流产生的 而到了负半周 电流的流向是 b c2 d2 a 这时候是给c2充电 在这个时候 c1是没有电流产生的 所以不存在短路不短路的问题

网友:
各位坛友们,我已经搞定了,不过也是各路高手宝贵,热心的参与,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现在把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写出来:
首先我的最初分析99%是没有错的,但是我忽略了负载的作用,也就是说当负载无穷大的时候,两个电容可以很快的充到1.414倍的电源电压,就是电源的峰值电压,而当有负载的时候,由于电容的充放电损失,电容要在n个周期内才能达到基本等于电源的电压,那这个时间就要看负载的大小了。
上面的版主朋友说充电时没有电流通过负载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没有那么负载电阻要是很小怎么办,对不对
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各种问题,比如电解电容能不能用在这种电路里等各种元件参数,所以我才去研究一下,是为了安全的实用这种电路,还有的是电容充电后二极管是正向还是反向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全面的了解这种电路可以加深你对电容工作特性的理解
我可是折腾了四天

这个就是我的理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