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不断电..再开机开不了.

楼主(2010-01-28):
昂达N61G主板.关机不断电,点开关也开不了机.测电压正常.拔电源再开机有正常进系..求手指点思路..

网友:
换IO,再不行估计就南桥

网友:
进BIOS设置下看看 不行先把BIOS刷了 然后你研究南桥吧!

网友:
先把BIOS恢复默认看下
不行就在看下是不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