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A主板USB故障

楼主(2010-01-28):
一块主板P4M266A,先是在插山寨手机USB时,把手机上的口插反把USB烧坏4个,剩2个能用.(坏的USB口5V电压正常,数据线对地数值正常,就是插入设备识别出错).近来学主板维修,想练炼手,心想可能南桥(VT8235-CB)坏了,于是买块南桥换上USB口全部无反应了(数据线对地数值正常,在设备管理器上串行控制器正常.还有板载网卡VT6103也不见显示出来!).不解???????请高手出来支支招吧!不要打掉我们新手学修主板的信心!

网友:
南桥型号完全一样?    如果完全一样  那就是你没焊好  或者是桥有问题

网友:
多谢!南桥型号完全一样,旧桥是VT8235    0350CE,新桥是VT8235  0408CE(应该是拆机的),。有可能是没焊好,有空重做BGA再回!

网友:
这种情况我刚做BGA的时候遇到过 应该是没焊好 看看主板有没有变形 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重新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