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p800 se 上AGP X8 显卡时 显示 FF

楼主(2010-01-28):
华硕 p4p800 se 显示卡使用TI 4200 (x4) 一切正常.进xp系统也没问题.
使用 5700或6600GT高阶显卡(x8) 变成无法开机.post ff
请问是否北桥挂了.还是有哪里是我没注意到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一下AGP的A3脚电压  插上8X的时候这脚为接地   4X的时候为A2  A3都接地

网友(2010-03-07):

我手上也有一块ASUS A7N8X的主板,上4X的显卡能正常用,上8X的显卡挡在了显卡的位置,没显示。版主所说A2脚和A3脚是不是指AGP插槽上的第2脚和第3脚? 我对AGP插槽的引脚定义不清楚,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主板,上4X的显卡,第2脚没电压,第3脚有0.68V的电压。上8X的显卡,第2脚,第3脚都没电压。

网友:
我遇到一块华硕P4P800-X的主板,用4X的显卡没问题,用8X显卡就不行,后来发现用8X显卡,显卡上面的风扇都不转,查到在两条PCI槽之间有个保险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就正常了,你可以查一查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