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天气冷时要重启很多次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0-01-28):
请教各位,有一块磐正的8KRAI主板,今年开始,天气很冷的时候,刚开机就会自动断电,要重启很多次才能正常开机,好像要预热一样,但我看CPU旁边的电容外观没有问题啊,请大家指点!
cpu

网友:
有的说晶振...有的说电容....

网友:
遇到过几例这类的故障,都是电源引起的,可尝试更换电源

网友:
楼主,主板电源管理是什么型号?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恩,我换过电源了,也不行,现在看不到电源管理的型号,呵呵。请问换电容的话,是换输出的那六个电容吗,应该找什么参数的代换!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下面是我发的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603-1-1.html

网友:
纽扣电池有电没

网友:
CMOS电池看看要不再刮一下!

网友:
很多电子产品不是标有一些参数么,比如适用于温度上限下限等。

网友:
换掉全板电容

网友:
可能电源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
谢谢楼上热心的各位,电池是有电的,电源我也换过了,一般都是温度低于10度左右,就会要反复开机才能成功,比温度计还准,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