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SG-71主板,加电开机无显示,上假U测无复位

楼主(2010-01-29):
各位网友,大家好!本人有个升技SG-71主板,加电开机无显示,拆除其它配件,上假U测CPU电压核心电压为1.75V、PG信号为0.37V、复位信号为0.37V,基本电压为1.1V,排针上复位开关上有3.3V电压,短接时:测试卡复位灯瞬间亮一下就灭了,但假U上的RST、PG电压不正常也不变化;测内存电压2.6V,1.3V正常,而北桥1.8V也正常,开机后用手摸,发现I/O比较热,有时手放在上面几分钟就受不了,请问这个故障是不是I/O损坏?

网友:
8705的IO吧?此IO损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IO坏拉低了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

网友:
先把I/O换了,不行就是桥虚焊。

网友:
北桥旁有3.3V、1.8V电压,但找不到2.5V,会不会北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此机已经维修好了!更换IT8705后,加电RST、PG电压正常了,上真U显示正常。

网友:
当时不能确定I/O好坏,主要是I/O工作电压正常,而且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至I/O(45)脚、网卡(27)、PCI(A15)等均正常,按插排复位针,上述测试点均有电压变化,只是I/O比其它的芯片热点。

网友:
发现凤成版主很厉害 看主板就知道是什么IO,还有爱坏什么的。是不是有空的时候总结一下什么IO有什么特点爱不爱坏的....这是新手的福音啊!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