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软件

楼主(2010-01-29):
请教各位: 新买的320G硬盘笔记本电脑用Parrition Magic分区后 ,笔记本不能识别。 请问大家可用什么分区软件分区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现在的XP系统盘上都有PE系统进那里也有分区软件
在XP系统中磁盘管理也可以分区呀

网友:
本子自身能不能认到那么大的硬盘?如果能,可能PM没分好吧,C盘设置活动没?重建MBR没?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已经搞好了 应该是原先分区软件不能分区大硬盘的问题 运行XP系统盘上PE系统里的硬盘分区医生 按照里面的提示搞好的 谢谢各位了!不知道大家分区大硬盘用什么软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