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60的奇怪故障,第一次能开,关了再开就挡 07 06

楼主(2010-01-29):
一台联想 E260的机器。来的时候开机无显,开机电流就跑到1.2A,摸北桥非常的烫,量1.2V供电没有出来,翘开1.2供电的输出管,有1.35V的电压。证明电压是被北桥拉掉了。

焊下北桥再触发,电流到0.5A左右。量1.2V电压正常,为1.35V(注:图纸中标的PR32与实际使用的电阻有出入,看供电IC的PDF,1.35V的电压是正确的)。

取一只北桥(855GM)做上,机器跑到亮,但关机后再开,跑码档07 06,电流0.58A,压南桥、北桥、CPU座圴无变化。断电放一些时间,如半个小时左右,上电再开又能够正常亮机。

寻帮助

网友:
是不是板载内存的那一种呢?如果是板载内存的话就加焊一下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E260的确是带板载内存的,内存已经拖过。感觉不太象这个原因

网友:
是不是没做好,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本本是开机就0.58A 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北桥 CPU无热度 当我拆出主板来点有时就好了 开机也正常了,估计是哪里有虚焊或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遇到coms电路出问题没次需开两次,不知与此有关不

网友:
看代码应是BIOS和和键盘这块的事,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