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ghost完剩下一个盘,如何恢复资料

楼主(2010-01-29):
一硬盘原先有 C D E F四个盘,重装系统ghost一下,现在硬盘就剩下一个分区,系统被装到这个分区里面。如何能恢复从之前的D E F里面的资料?
EASYRECOVERY可以吗  (已经在试了)
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用DISKFIX试试。

网友:
先做好备份,再在备份里面试

网友:
用DISKMAN 重建分区表,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
了解了又学会一点知识,

网友:
分复分区就可以搞定了,很简单的

网友:
重建分区表肯定可以啦,

网友:
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吧,也需会有被覆盖的,那就没辙了。

网友:
用 DiskGenius  啊
里面有一个功能是搜索已丢失分区表,蛮好用的,应该给改可以找回来的 !!

网友(2010-04-09):
用diskgen搜索丢失的分区表

网友:
发给我吧,我帮你搞定

网友:
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建议选择手动模式,可以根据找出的已删除分区的大小来确定这个分区是不是你以前的分区,成功率更高些。

网友:
说得不是很清清楚楚,GHOST做系统怎么搞也不会掉分区的。做了什么,说的细点

网友:
谁说的怎么搞也不会掉分区?如果选择disk from images 整个硬盘0扇区的主分区表将只剩下一个分区信息(就是那个映像文件的格式信息),那么后果是整个硬盘就只剩一个和映像文件系统格式相同的分区。

网友:
ghost disk to disk 变成 一各区了

网友:
diskfix 和diskgen都 可以

网友:
用diskfix就可以,先恢复分区表然后再找出文件

网友:
使用diskgen工具来修复分区别就可以,

网友:
易我分区表医生  更强大点  !

网友:
只有找专业的数据恢复人员了  先准备200元起

网友:
分区表错误而已 重建下就好

网友:
用DISKGEN就可以 我就有碰到过

网友:
对易我分区表医生,最好用的了!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你硬盘以前每个分区的容量 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建议选择手动模式 然后用易我(自我感觉易我好用)

网友:
我试过几台  完全可以恢复其余三个盘和里面的数据

网友:
置顶有教程看嘛..如果不行就用工具试下.介绍easyrecovery

网友:
先做好备份,再在备份里面试
先做磁盘镜像,再做恢复数据
我整过蛮多这种情况,可以用diskgen,也可以用PTDD,重建分区表是重点
当然里面的数据也可以用WINHEX直接搜索相关扇区,人工甄别后,手工重建分区表

网友:
用diskgen吧。这个软件真的很强大,强烈支持国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