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与笔记本CMOS电路区别?

楼主(2010-01-29):
昨天看了些资料,觉的书上说的和网上讨论的有点不一样,网上大多数人认为CMOS设置无法保存的原因就在CMOS电池电路以及南桥里面的EEPROM故障,但是今天我看了图纸以及教材,台式机主板南桥ICH4以下的南桥芯片EEPROM那部分是有在用,ICH4以上的南桥就根本看不到EEPROM那块了!而笔记本主板ICH4以下的南桥EEPROM那块根本没用上,图纸上显示的几个角都是空脚,教材也说:“CPU会将新生成的ESCD和上次的ESCD数据进行比较,有差别时会跟新ESCD中的数据,这些数据被存放在北桥芯片的存储器中,北桥芯片的存储器由CMOS电池供电,因此电脑关机后任然能保存。”怎么看图纸,CMOS电池也没看到哪根线跑到北桥里面的,我现在都搞糊涂了,到底笔记本的CMOS数据存放在哪个RAM里面的,南桥?北桥?BIOS?还是有独立的RAM?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CMOS信息在南桥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张先生!“CPU会将新生成的ESCD和上次的ESCD数据进行比较,有差别时会跟新ESCD中的数据,这些数据被存放在北桥芯片的存储器中,北桥芯片的存储器由CMOS电池供电,因此电脑关机后任然能保存。”那书上讲的这句话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网友:
书上写错了,改为南桥就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我晕!

网友:
书上错的 南桥才是存储中心 那书是盗版的啊

网友:
我也一直怀疑这北桥存储器的说法,马上把书给烧了!垃圾!

网友:
书有错很正常,现在很多作者和出版社不好好校对。没有必要烧书,总会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网友:
呵呵,书只是参考,现在实才是正确

网友:
看来现在出书的真的会误人子弟啊

网友:
很多书的内容都是互相抄袭的。

网友:
CMOS电池给南桥供电的呀,想想信息也应该存南桥才对呀,尽信书不如没书

网友:
张老正确 无论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的CMOS资料都是存储在南桥里面才对

网友:
早期的台式机可不是存在南桥的,有单独的CMOS芯片。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也看到好多书有错误的地方。有些要自己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