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模糊

楼主(2010-01-29):
LG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后,模糊看不清图像文字,大约亮机十分钟后,就清晰了。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据说一般是管座受潮

网友:
管座受潮会这样···换管座试一下!

网友:
换管座,不可以的话可能是高压包了

网友:
很明显是管座的问题了

网友:
是管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