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显卡如何做BGA?

楼主(2010-01-29):
IBM T42 的显卡上面有两块显存,能不能直接做BGA ?
显卡

网友:
当然能了,如过你是7500的,显存上打胶的那你自己如果没做过就不要做啊,很容易爆的啊

网友:
可以做 但你做之前最好是 把旁边的两个桥用 锡纸 遮好

网友:
好的,谢谢几位了,我做下试试。

网友:
可以做,但要注意温度

网友:
下面温度高些,上面温度低些,bga时间不要太久

网友:
这种芯片上面温度不要超过210度 下面245左右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做喽,我做了几个,一般用的218

网友:
可以做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我做的时候 上部温度用的是245 下部用的是195 哈哈 成功率在100%

网友:
自己的土炮做T4 7500没失手过!

网友:
可以做的 主要靠底部加热

网友:
底部230度,顶部190度就应该能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