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宝贝硬盘

楼主(2010-01-29):
我有一块迈拓160G串口硬盘 从新做系统出现如下故障  用GHOST做系统 提示找不到镜像文件 出错  用安装版本的  低格  我都试过 系统能做的禁区 但是到那46分钟的时候卡住不动 这个时候键盘等还能跳动 表示没死机 这个状况我该怎么解决    在线等大虾 求助

网友:
这个一般是内存的故障   我碰到过

网友:
内存引起的 ?

网友:
我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还能引起这样的故障?LZ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内存 很关键 还有 就是排线

网友:
换了新的内存 没用 还是老样子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一下,不行的话用U盘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