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945主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01-29):
一杂牌945 加478cpu主板,主板集成显卡,声卡,网卡。不能加电。cpu,内存,电源肯定是好的。
   開始能加电,此时全部正常,使用过程中会突然关机,再加电就开不起来了,短接power_sw跳线出也不能开机,但如果放上一天,又能正常开机,然后又突然关掉,再也开不起来,又会重复上次的情况。
   强行在主板电源插口处绿线和黑线短接开机,主板加电,但只要不短接就无电,且此时没有开机,显示器无显示,风扇在转,但主板测试卡显示无cpu。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测测有没有时钟

网友:
怀疑是复位电路的电容放电回路开路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焊,你加热试一下!

网友:
是机器用一段时间自己断电还是 你把电段了 哦 ~! 正常时测一下各个地方的电压 不正常时在测试 对比一下先~!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一些乱七八遭 问题的945 班子,修都无从下手,945杂牌真烂

网友:
没办发只有看到问题在修。 谢谢你们  我学习了!

网友:
主板可以用478U吗?、高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使用时突然自己断电。

网友:
压桥试试 好多板子都是

网友:
LZ写错了吧 没见过这样的CPU

网友:
更换过I/O 吗  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CMOS电路供电问题,也可能是电容漏电。芯片内处于高电平而无法触发。

网友:
945主板能用478的U  你的主板真牛

网友:
老师过来说句话,我确实不知945的板能上478的CPU,是不是早产的945兼用。新手确是见少了。

网友:
电感虚焊吧?把所有的电感上层锡

网友:
看看CPU座子有米有虚焊

网友:
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就是电源的风扇坏了。昨天刚刚遇到一个是这样的。

网友:
 v  945上478U   又一个奇迹...    还是我们少见了  O(∩_∩)O哈哈~

网友:
翻新的板子吧,我就见过478主板上2代内存,PCI-E显卡的

网友:
早上刚开门也碰到一块,南桥坏的。

网友:
还真是新鲜事啊 我从来没见过

网友:
是打错了还是?不会楼主把478的U直接插上945的主板才会有这样的故障吧?希望是我想错了

网友:
过度时期的产物也不是不可能啊。。

网友:
主板可以用478U吗?、高人
引用 网友B:
945的上478U的板正有的。我这里就有很多块!!